T40 开机 北桥 烫

楼主(2010-03-17):
有一台 IBM T40 待机一切正常 3V 5V 都出来了 开机电流跑到 两点多 北桥巨烫 以为是北桥坏了 就拆下来 换了一个 故障还是一样 郁闷啊 那位高手给点思路

网友:
北桥供电缺电压会好烫的,查下几组供电````

网友:
北桥.1.8出来了吗,换个max1845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少个别电压引起的,INTEL的南北桥在少电压的情况下会发热!

网友:
北桥有三组供电,分别是,2.5V。1.2V。1.07V。你查一下,都有没有,没有就换1845

网友:
对,这毛病就是北桥缺电压,我修过一台缺1。2V的电压,是东芝芯片的问题

网友A:
懂了 以后碰到好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