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我推荐一个温控器

楼主(2010-03-17):
小弟想做个BGA,想弄个温控器不用带曲线的那种我手动调整就可以了。控制发热砖不知道那种好呀。
  谢谢高手指点!!

网友:
TDA-H-2001/温度指示调节仪/温控仪,我用的就是这个 28元/台

网友:
买个150以上的带自整定的。

网友:
买个150以上的带自整定的。
请问你说的带自整定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我正在酝酿制作简单的返修台,这个温控器有点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