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07F51显视器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台飞利浦107F51显视器开机或重启电脑都黑屏只是电源灯亮,只有断开显视器电源或抽出显视器VGA插头重新插入才能正常显视,正常开机时我测主电压105伏.关机时主电压为23伏.再开机时主电压上升到48伏.但显视器不亮.断开VGA插头.主电压上升到105伏.屏慕上提示无信号输入.再插入VGA插头.一切正常.关机再开无显示.只有断开显视器电源或抽出显视器VGA插头重新插入才能正常显视.望各位帮忙指点一下.

网友:
你测3110的阻值是不是发生了改变,还有1507的1脚在关主机再开显示器没有显示时,电压是不是在8到10伏间波动。如果是,可以基本确定是显示器待机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