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 电源进过水指示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有一个CRT显示器 电源进过水 桥堆坏了 7N60 也炸了 酒精清理过后 换上新的东西 指示灯一闪一闪 3842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好手指教
显示器

网友:
用个60W灯泡做假负载,看看到底是电源还是行电路还有问题。

网友:
试过了是电源的问题 可能是那里漏电 就是查不出来 郁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