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外接显示器OK

楼主(2010-03-17):
华硕外接显示器OK。。自身屏幕黑的。完了休眠灯Zz长亮。FN+F1切换也不行

网友:
屏有故障,可能屏没有供电或保险坏了

网友:
看下有没有影子,可能是屏暗,要么就是显卡,你什么型号也不知道````

网友:
一 可能是屏线,或invetor
二 可能是主板电路或显卡坏了

网友:
赞同楼上的说法,先测下屏,在看主板的显卡

网友:
也可能是高压条吧。。

网友:
屏供电,屏线,显卡

网友:
我用好屏试了。也不行。。。也没阴影。
就是那个休眠灯老是亮着。怎么调也不灭
华硕X51R显卡集成的

网友:
看屏和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是否有3.3  没有的时候一般的都是显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