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6000 M67北桥的做BGA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DV6000 M67北桥的做BGA最近发现不怎么好做,老是做不好,电流到了1.2A就是不显示,还差跳一两下就显示了,谁有好方法不,
不显示

网友:
加焊不行就重植咯,HP的这几款机器都容易坏,每次觉得成功率还蛮高的哎````

网友:
这个最好重做 特别是打红胶的

网友:
最好是从新植株,直接加焊不是很好的

网友:
我都是换了新的还是那样子,郁闷了

网友:
做不好就买个新的做。这样成功率会高一些。

网友:
我也和你一样啊,我有个电流到1.8安 ,掉电到1,2安,我老找不出毛病,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M67的的确不好做,做的时候温度要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