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42 7脚电压偏高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台方正17寸显示器,白屏,拆开检查,视放块9556部分烧焦,更换烧毁的零件后开机,又冒烟烧坏视放块,拆掉块子,侧视放供电电压高达190V,严重超高,测其他电压,同样都超高,说明电源部分存在问题,通过很长时间的检查后,连开关变压器都换了,还是老样,仔细测3842的电压,发现7脚电压也高,达28V左右,问题看来就在这里,加热7脚上的电容,发现电压慢满下降,看来是电容的问题,把4.7U/50V的电容换掉,OK了

网友:
这个电容很容易坏,可算是3842的通病了,论坛里早有讨论。

网友:
应该是47uf50v的用的比较多

网友:
这个电容引起电压升高倒没见过。

网友:
哦。。。长见识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