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关机变重启!!

楼主(2010-03-17):
V星主板关机变重启!!是哪里出问题了。求助。!
接关机的键变重启

网友:
是不是开关键连接了复位键?

网友:
我以前看过那位兄弟遇到此问题好像是换IO搞掂了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。是I\O芯片内局部损坏。一般更换I\O芯片就OK了。

网友:
换I\O芯片,再不行刷BIOS

网友:
,,先看看线会不会接错...
再换下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