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系统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3-17):
这两天很奇怪,一下就遇到两个这样的问题。就是系统装不进或者ghost完了。装驱动的时候会蓝屏。。 换线,换系统盘,换光驱。 都不能装。 换了条内存一切OK。 装好系统换回内存。 蓝屏。 很明显内存坏了。 但有时内存不好使、说它坏了但却还能用,也会使得装系统变得麻烦、 所以下次大家装不了系统不妨最简单的方法去试下。就是先换条内存。还有就是发现装系统的时候超过2G装会蓝屏。

网友:
XP装系统时内存有质量问题很容易篮屏。如果内存>2G,应该用64位版本的XP。

网友:
还有种情况就是 内存 不兼容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  当然 有些品牌机 使用GHOST方法安装系统也会蓝屏的 至于是什么品牌 在这里 就不为这个品牌 做广告了  呵呵

网友(2010-05-05):
应该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.G版的系统中,硬件的驱动是通用的.这也给装系统带来局限性.有很多的机器是不适合装G版系统的.

网友(2010-06-11):
就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.,换个内存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