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A860 报错

楼主(2010-03-17):
型号:DELL A860
板号:D3A
965芯片组

开机报错
代码:#3PCS6H1595B

请问是不是需要刷BIOS来解

网友:
我今天把该机的bios 传到基地里了,你可以刷个试试,我记得bios芯片的型号是winbond 25X16,2M 的文件。

网友:
不过能报错。估计也逃不过中断信号的检测。。。有示波器有图纸的话可以测测各路中断信号。。

不过也不排除EC内部资料出错。还有BIOS资料出错

能了解这个代码的意思就好了
引用 网友A:

多谢黑马兄

明天照你的思路在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