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KTC7002的开机几分钟后不显示

楼主(2010-03-17):
开机能显示,但显示几分钟后行就停震了(指示等正常亮),关掉电源再开又能显示一会儿再不显示,查了B+显示时为100V左右,停震时50多V,STV9118的25脚显示时3.8V,停振时0V,应该是x射线保护了,但不知要怎么查下去了,那位帮忙一下。此机是换过高压包后出现该故障的。

网友:
刚刚有测一下STV9118的25脚电压,发现刚开机的时候2.8V左右,然后慢慢升到4.2V就保护了

网友:
25脚升高时,别的电压有没有升高的现象呢?

网友:
别组电压正常,B+,12V等都没升高的现象,请指点

网友:
晕,换了STV9118还是老样子,

网友:
不是说焊开STV9118的25脚就能去掉X射线保护吗?我焊开25竟然无法显示。25脚空脚的电压有5V多。请问,在电路工作正常时25脚的电压是外部电路提供的还是IC内部输出的啊?

网友:
请问:C635这儿的电压稳定吗?C642的负压稳定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