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660 外接显示 屏不显示

楼主(2010-03-17):
今 接一台联想S660的 便携商务本 开机花屏 就先让客户回家了 我用外接显示器 接了下 可以 显示正常进系统的 怀疑屏有问题,随从库 里拿了 一个出来但是型号不一 样 定义是一样的 我就装上去了  但开机 白屏 没有显示的   郁闷了 这两个屏又没有8脚芯片可以换的,奶奶的 突然想到基地的兄弟们了 随把照片 传上来 大家帮我看看   屏的几率有多大 之前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现象 不是同一个型号的机器  我现在吃不准到底是不是屏  还有我这个屏的型号那种可以代替呢  在此 谢过 了

网友:
奶奶滴 没人 知道 么难道

网友:
屏线和屏有 可能  你在换个屏看看
8脚的是肯定有的

网友:
我  靠直觉
来的  下班之前已经发了一块原装屏 明天到
不知道 可靠不可靠

网友:
看你屏的样子好像屏坏了

网友:
也许是显卡的问题,你要是有测屏的工具就好了,直接测试一下本机的屏,我感觉好像显卡的可能性也比较大

网友:
应该是屏吧 显卡他外接是好的哦

网友:
屏也有可能,显卡也有可能,先换屏试试吧

网友:
8# 明通 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百分之百屏问题

网友:
你换个高压条试试看,。

网友:
我认为  搞屏线和显卡   应该行的

网友:
显而易见不是屏线就是屏,屏的几率大

网友:
我怀疑是屏和屏线都有问题

网友:
是屏吧 显卡他外接是好的

网友:
外接是好的不能判定显卡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发布下结果,是屏还是屏线坏,搞定了没有

网友:
同意16楼的说法,有时候外接显屏不显就是显卡问题!

网友:
屏还没到 现在这快递 效率咋地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显卡虚焊,这种问题碰到过

网友:
绝对是屏的问题,我前几天就修过这样的情况,屏幕也是一条条的,换了屏就好了

网友:
明显屏坏了

网友A:
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,怎么不用板点屏看看。。

网友:
我想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的问题。这个情况和线都没有多大关系了。是内屏液晶板与内屏电路软排线的接触玻璃板部分有破裂情况。大部分出现这个情况都是摔过。

网友:
可能是屏上的信号是不是都有供的 还有屏线的引脚是否干净

网友:
像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