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AOC显示器L192W可以点亮不能开关机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AOC显示器L192W可以点亮不能开关机,每次都要把电源线拨下来,才点得亮,而且点亮之后,不能开,关.按健板一个键都没有反应(按键是好的).我换过1.8 3.3调压管,还是一样的问题,大家讨论看是那里出了问题.

网友:
想想还是按键的问题了

网友:
你拆开后,用镊子短接一下看能不能开关嘛

网友:
电压是否正常.看看芯片的复位脚

网友:
高压板的高问题,改用高压条试一呀

网友:
先测量 5v 12v电压是否正常,检查高压板供电的FB有没烧断和有没供电。如果有供电,检查驱动板有没 供应的开关电压,3-5v,还有控制亮度的ADJ电压。最后就是高压板了。

网友:
量下按键板上的轻触开关,看有没有电压特别低的,或者全部更换之!这不是按键的问题便是MCU方面的问题,简单的先来

网友:
应该是按键的问题,你换换看

网友:
ON/OFF这条线路,你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