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L1506液晶显示器屏幕发红?什么问题??

楼主(2010-03-17):
请教一下  HP L1506液晶显示器  不连接数据线 显示LOGO 红绿蓝三个颜色都正常,灯管也没问题,接上数据线屏幕就发红  会是哪里的问题???谢谢

网友:
恢复默认值试试,不行应该是驱动板数据损坏,用通用板试试

网友:
信号线,VGA接口电路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 换了3根数据线  换了一个VGA头   都不行  最后只有换驱动板了。

网友:
重刷一下MCU

网友:
换驱动省事

网友:
看下是那个厂代工的,进工厂摸式调一下。

网友:
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应该能好的,这样的情况我遇到好多台了。

网友:
如果进工厂模式调不好就是驱动板的MCU数据坏了多数

网友:
如果在菜单里恢复默认值不能解决问题,就要考虑灯管了。

网友:
如果确认菜单及灯管都没问题,该查查VGA接口电路,绿色线路上有没贴片电容或二级体短路。

网友:
11# 不是灯管问题,看这个帖,跟楼主的故障一样。
6# 说的没错,直接重刷MCU搞定,请参考这个帖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1700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