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PP20L无CPU供电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有一个戴尔PP20L的本本,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,电流0.35A,持续5秒种掉电,经测量是CPU没有供电,该本的PWM芯片是ISL6260CRZ,测量20脚发现没有5v电压,拿掉pwm后测量20脚的位置发现有5v电压,测量6260CRZ的19脚VSS和20脚的VCC发现短路,更换了6260CRZ后还是没有供电,VID信号均是0,查VID信号列表是全0输出1.2v,但是就是没有供电,还有个现象是按开机键的时候听到北桥里有一声轻微的"啪"之后就没有了,而北桥也不很烫手,感觉温度正常,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呀?帮忙解决下!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短路了,你测试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换北桥吧  北桥可能有问题了

网友:
你拆了那芯片时,就可以打打阻值,看是否是芯片本身不良

网友:
我感觉是桥的几率大

网友:
更换之后电压有了吗?如果没有,建议做桥看看

网友:
晕桥都起声了 换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