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X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本人新手  请教下高手们,明基FP71GX显示器按开关灯亮下就没反应力,从新接电后再按还是亮一下,这是哪的问题啊。
   电源板给信号板两个电压3.3v 5v按开关后就都变成2v多点了怎么回事啊。是不是就2个电压啊???

网友:
高压板坏了

网友:
請利用  search 功能  ,  search "BenQ" 有很多實例

BenQ的通病

网友:
高压或是电源供电足,电容没鼓包吧,如果电压不够

网友:
明基的通病。不是电容鼓泡就是加高压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