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39电压计算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先上张图片 3脚电压为5V,就是问下比如第一组OUTPUT2与INPUT1-和INPUT1+的关系,或者怎么计算的?紧急求助!

网友:
自己顶帖,等高手指点!

网友:
INPUT1+大于input-时输出高电平

网友:
如果INPUT1+和INPUT1-都是空着的,输出端却在电路,这时输出端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?

网友:
比较器, +电压大于-电压  , OUT为H. 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只是个运算放大器,或者叫比较器,他每组的输入-,+,和OUT输出都是互相独立的,可以用做电源的供电稳压,或者做输出端高低电平的逻辑转换,他的输出是是直接受—,+两个输入端决定的,至于计算我还没听说过,但是对与+>-,输出端肯定是个高电瓶,反之为低电平,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咯。。。

网友:
下载个DATESHEET不就知道了?

网友:
DATESHEET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8552-1-1.htm

网友:
是有这个输出的计算公式,但是我的书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如果两个输入同时为空,输出端的电压会被限制在哪个位置,因为我现在有块主板,复位电压2.5V加在这个位置的输出脚上,但是两个对应的输入都是空着的,一接上此IC就只有零点几V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