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上电无显示

楼主(2010-03-17):
朋友拿过来一台DV2000的机器,描述说在他哪里外接花屏,屏无显示,电流到1A左右,自己拆了 再装上去电流就到0.4了。拿过来先做了显卡 开机还是0.4,无CPU 核心供电,后来测试过程中偶尔碰到一个电阻 ,CPU供电就出来了,关机后还是无CPU供电,电阻一端3.3V,另一端1.2V,经查此电阻是PWG信号到CPU核心供电芯片 阻值100K,变质为180K左右,更换电阻后开机OK.到底此电阻怎么变质的,不太清楚,因为朋友拆机后根本就没有通电。

网友:
不会是那个电阻的事吧,我个人认为是不是电阻被碰脱焊了,这样的电阻你就是换个200K的也不会影响工作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