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主板怎么修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台联想电脑型号是家悦D2036A的主机。主板型号是K8M800-M3   REV:1.0A.在给bios放电后可以开机。但进bios设置后重起就开不起来了。测试卡显示《----》没有数字。在放电又可以开机。可以进系统,可以使用。也就是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才能用。请问论坛里的高手给一点指点,我万分感谢

网友:
刷下BIOS看看,我上次有块华硕的板也是这样!

网友:
我把bios都刷过了还是一样的。清除cmos
就能开机请那位高手帮我看看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吧

网友:
CPU坏了。我换了一块3000+的cpu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