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不出启动的DOS画面,只有进XP后才能显示

楼主(2010-03-17):
显示器不出启动的DOS画面,只有进XP后才能显示,我是新手,大家帮一下如何修

网友:
检查一下CS切换相关的电路。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CRT显示器试下?
如果还是这样,就应该是BIOS下设置的事。

网友:
重启时应该能看到吧

网友:
应该不是显示器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