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845PE-RZ跑C0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手上有一块技嘉8I845PE-RZ的主板,供电和地址线全部正常,BIOS也刷过了,还是跑C0,CPU换了N个,就是不行,麻烦各位高手帮帮忙,提示哈,急急急!!!!!!!!!!!!

网友:
压一下U座看看

网友:
排除CPU座子  北桥  虚汗的话,  就把CPU座子白色的盖子揭开用风机吸下灰,在刷刷   看针弯了没

网友:
CPU座子压了的,U也换了好几个试着压就是不跑,始终显示C0

网友:
你上的多大的U??是不是上不了啊

网友:
1.7     2.4           2.5     都试了,不行,实在是没有思路了,头疼

网友:
吧1394  还有75232  都拆了   这个板还有IO好坏

网友:
烤座子吧,    注意你用一下400外频的U

网友:
你考虑过内存, 槽,供电,没有。

网友:
楼主,你不要死盯着CPU看啊,可以看看内存电路啊,有的板C0是正常用的,反正要多摸索的

网友:
主要看cpu座和bios

网友:
不知道北桥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