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p800不进系统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重新安装系统?到98画面就不到了,有时候可以进去,但是要15分钟。

网友:
..确定是主板?会不会是硬盘.?

网友:
其他正常的话,SB可能有问题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确实最难查了。。。光说要精确定位是哪一个部件有问题就得好一会。。。更不要说就算是主板问题。。。修起也不容易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确定是主板的问题,因为我换了主板就ok了。bioos也写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
   现在我都不要了  准备清垃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