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651不上电

楼主(2010-03-17):
方正R651不触发,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有待机电流吗 有待机  3  5 V 吗  你给的问题太过于笼统 最好详细点 免得大家又问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图:

网友:
修好了,是主供电短路了,因起不上电,一上就掉到0

网友:
也不知道你是宁强那位高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