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9液晶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具体型号没记住,不过就是上面这个图片的样子

故障:有显示,就是在黑背影下显示有红色的横条闪动。

不知是哪里的问题。跟程序有关系吗???

网友:
上面的只是跟故障机一样的外形,并不是故障机图片

网友:
真晕哦,现在的问题都没人回答的啊

不过已经不用回答了,这个问题被维修站的给解决了。听说是换了根线,估计就是屏线了

供大家学习借鉴之用吧

网友:
型号是 三星T190,属于三星的中档产品。这种故障基地有很多相关的贴。一般是屏线接触不良。或者电源的电容鼓起滤波不好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