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台液晶显示器成功修复

楼主(2010-03-17):
昨天客户拿来一台19寸型号为SH-9177显示器不开机。拆开里面一看,为电源高压一体板,高压部分有个地方被高温烤得发黄黑了。从电源部分开始检查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一直查到一个放在散热片的三个脚二极管。发现有短路,马上拆下测量正常。估计是后面的元件有短路。后来发现有二个8脚的IC,型号是4606(就是发黑的地方)其中一个有短路。马上换下一个。测正常了,通电试机,终天可以开机了,以为搞定了呢,马上接上主机试一下,还有问题,通电后,画面有显示,1秒钟左右马就无显示,电源灯亮红灯!反复开头都是亮1秒就黑。应该还有保护。仔细量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。后来想到4606 是不是二个都坏了,抱着试一下的态度再换一个。竟然成功修复!!现在正在开试试了20分钟没什么问事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.我以前遇到过亮一秒钟就黑了,指示灯也不亮了.

网友:
4606 是 N+P 通道的 MOS~
一定有端级穿~
恭喜修好

网友:
哈哈,电源的问题很多呀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比较麻烦的啊~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比较麻烦

网友:
可惜哦,昨天试机一晚到早上来看又挂了,亮一下黑屏。搞飞机了

网友:
哈哈,还有别的问题

网友:
哈  还人没查到

网友:
不搞了,直接改高压条了。不过改后有点小雪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