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显卡的几点疑问

楼主(2010-03-17):
1:PCI显卡是否要安装驱动
2:同时插PCI和VGA显卡,它们是否会冲突,或者说两者的驱动是否会冲突
3:VGA独显不亮,如何进BIOS中设置PCI为第一显示,或者可以在主板上什么地方设置
4:如果没在BIOS中设置PCI为第一显示是否会亮,我试过好象不亮,可能我不懂得弄

网友:
1.PCI显卡也是需要安装驱动的,只是有些显卡,抄作系统已经识别了,所以就不用安装了,而一些特殊的,就得再找驱动了。
2.不会冲突
3。AWARD BIOS是第二或第三项。AMI的找不到。
4.会亮,可能你没设置好。

网友:
大多数 主板 默认开启pci  fi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