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P二个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是新手。四块主板二块换声卡好了。。 一个给人修过。。不修了。。最后一块现在修不好声卡也有问题先不说。。故障。。IO83627HF。。有时候能正常进系统一切都正常。。就是不认声卡。。还有就是软关机和碰下触发排针变重启了。。BIOS载入默认值不行。。在BIOS的电源管理设置一下可以关机了。。但是重新开机开不了。。CPU没电压了,管理IC。RT9241A和RT9602换个RT9241A好了。。但是又关不了机。。郁闷啊。。大家说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你说的是不是华硕的845P,如果是就难修了,你先在BIOS里将声卡屏避,重装系统,然后再装声卡驱动,必须要原声卡驱动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 等待高手降临给你解决吧

网友:
呵呵,感觉我不会,南桥

网友:
我想,这样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