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1815能用什么代换啊

楼主(2010-03-17):
c1815能用什么代换啊 刚好没有了。又急着用

网友:
常用器件,用得着代换吗。
9013、9014之类的都差不多

网友:
NPN三极管

网友:
9013 9014是高频高放大倍数的NPN管,不能代用。C1815典型放大倍数才100,一般低倍数管用在饱和状态,作开关控制来用,所以要代用还是选用参数近似的C945吧,典型放大在50到200之间。

网友:
1815 可以用945代换 我换过没问题

网友:
C945 等都可以换的

网友:
1815太多了,不要讲带有的

网友:
用C945换吧,找个旧电源,拆几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