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l 改高压开机白屏半秒,

楼主(2010-03-17):
用通用 19V高压板 直接从 高压板 的 排线 飞线到高压板 上 19V接19V 3.3 接 通用高压板的2-3脚 再就接地了, 高压板的排线上 我 量了的 就 三个极性,, 老是白屏半秒 再显示 从 屏的排线上接3.3也是 这样 ,,大侠支招
飞线

网友:
都怎样,没办法。和客户沟通沟通~

网友:
应该是 控制电压 没有接对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供电点时序问题,你把触发的线接错了,这个电压延迟一下就可以了!

网友:
从屏供电3.3V接出来到高压控制应该能同步

网友:
同意6楼的说法,从屏的主供电飞下来一个3。3V作为高压板开启信号电压,我每次都这样改,没有出现过白屏

网友:
我 从屏那变接了还是白,,联想e42L的机器他高压腐蚀了外地的机器
松钰小南方

网友:
这 高压 难道 非要 原装的 才好啊 ,, 订个看看 。

网友:
是你3.3V接到2-3脚引起的吧,你直接把3.3V接到高压条的开关脚试试,把亮度控制空着

网友:
一般改高压板的时候都试先要和客户沟通好之后再修,以免到时候客户耍赖,前段时间我改了一个高压板也是从屏上飞上来的开户信号,也是开机白一下屏,不过问题不大,凑合着用就行了

网友:
是的,我们一般来不去解决白屏一秒等不同步的问题,一般都建议客户筹和着用吧,实在不行就只能订原装高压条,再给他报个原装高压条的价格,并让他等两天,他就会同意筹和着用,也没有多大影响的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亮度控制信号和开关信号接反了。

网友:
白屏好像是你把控制信号接错了,我每次改都不白的,好好有一个不到2V 的电压你找找,改一就好了

网友A:
应该是 控制电压 没有接对

网友:
线啦长一点。

网友:
LZ 你那个灯管亮的控制信号, 提前出来半秒了 ,就是这样,我以前改的也有这样的,和客户商量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高压板的控制没接好呢~~~

网友:
我都是从屏线拉的 从不白屏 LZ 在好好查查

网友:
把 屏的作为 开关电压 我做过N次了 没问题的 是不是你的没接对

网友:
应该是控制电压没有接好,屏线上有几个电压,其中一个是亮度的,一个是才是控制的,如果接错了,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