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D不显示

楼主(2010-03-17):
现手上有台华硕Z99D开机屏不显,判断是显卡问题,显卡是G86的显卡。可是我用BGA换了2 3个显卡,还是不行 请教高手是否有遇见这种问题,该怎么解决???

网友:
可是现在主机工作正常,可调电源跑1.74A,最近遇见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台了,可是就是没有眉目 2# liusong

网友:
同意加焊北桥

网友:
我已经加焊了。还是跑那个电流,前几台我连北桥也做了试下还有显存。还是不行,你们说是不是供电没有上来呢

网友:
我都是加焊北桥就好了,这款机器的通病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呀,我今天早上来,从新换了个北桥就好了,这款机器是南北桥集成的 7# 山高人为峰

网友:
通病   北桥  别搞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