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内存不过

楼主(2010-03-17):
精英845PE的主板,上诊断卡,跳D3,测内存供电,3.5v,换3055,故障依旧
如何解决!!

网友:
内存电压为2.5V吧.

网友:
就是说内存供电不正常啊

网友:
保证换3055是好的情况下,检查mos管的控制级电压。

网友:
跑一下内存供电的线路啊,知道问题了还搞不定吗。加油!

网友:
先测内存3055的g极是哪个芯片控制的。看内存基准电压时怎么产生的

网友:
我换上去的3055是新的

网友:
从控制级G查,一班都能解决,光换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

网友:
有的时候CPU座不正常,也会不过内存,精英的主板CPU座容易空焊,你压一下看

网友:
你看一下内存条槽附近的场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首先量内存 2.5 1.25正常不,再看时钟到没,不行就写BIOS,看CPU座

网友:
如果你会走线路的话。这张板你是可以修好的,从3055的G极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