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10笔记本求助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台东芝L310笔记本,开机电流为1.0a左右,过4-5s钟后自动掉电再触发,但是不显示,请问有修过这种故障的么?谢谢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NEC的电容么?没有那,我知道NEC的那种机型容易出故障那,但是这个不是那。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把CPU背面那个NEC大电容换掉把,东芝机器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,再不行加焊下槽子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有那个电容的,不行的话干桥吧,

网友:
请问是否电源LED闪两下橙色,1下绿色,再两下橙色,一下绿色就关机?
若是的话,可能是不过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