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 V2000不工作。

楼主(2010-03-17):
前几天修的一个HP Presario V2000  V2141AP.是同行拿来的二修机,已经不少地方是动过的了,拿来时检测到南桥坏了,马上换了一个上云,原来不能开机的。有待机。换上南桥后待机正常0。01A 马上开机,看到电流。0。23 0。58  0。89 1。21  1。17的跳,心也跟着跳了,以为OK了。 马上装机度,因为刚才没接屏,装到机子里不对了 ,电流只能上到0。85--0。93的样子跳变,但是不跑马了。 开机时珍断卡上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了,用假负载打南北桥的AD线也全部正常。再看图纸,应该出的电都出来了, 没思路了,做北桥了,做了后还是一样。 换过内存,不行,又在换CPU,因为有天换错了CPU电流只到0。43A左右,又换回来了,现在电流只能到0。7A左右的样子,开机时有跳的0。23--0。56-0。66就不怎么跳了,图纸上的电压只有一个CPU的电压不一样,我实测的是1。21V  那一个U是0。96V左右,图上的是1。326V我想跟这样没什么多大关系吧,内存供电2。56V 上拉。1。3都没问题。下面是图,名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吧,现在是不是只能换北桥试试了。此板是855G+ICH4的集成显卡板,那位修过给点思路呀。修了好几天了,想一定把他修好!图纸也会传上来。

网友:
此机是二修机,别人动过BIOS 供电管。电容 电阻等小东西

网友:
真是服了你了!
你发的 图纸    一下载还扣分!
你之前 是0。23 0。58  0。89 1。21  1。17   此时没有接屏
你接了屏之后 就是在 0.8作用 跳个一两下了!
请仔细 看看北桥 因为里面是集成显卡的!
至于那个BIOS 我觉得不用看了。 因为0.8左右 CPU 已经过了

网友:
我也不想你下图扣分呀,可是我又改不了我现在就是想换855G了

网友:
别上屏看跑码不?用手压着NB看看

网友:
肯定都试过了呀,接屏了压北桥还是不跑马也不显呀

网友:
再说北桥我还重新做了的。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了,唯一可能就是北桥坏了,还有那种有高见呀,为什么我发帖好象从来没见版主还回过?

网友:
LZ想过刷BIOS吗?

网友:
真是服了你了!
你发的 图纸    一下载还扣分!
你之前 是0。23 0。58  0。89 1。21  1。17   此时没有接屏
你接了屏之后 就是在 0.8作用 跳个一两下了!
请仔细 看看北桥 因为里面是集成显卡的!
至于那个BIOS  ...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流BIOS肯定都过了的/。

网友:
我给你说一下几个我修过的V2000的故障吧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1声卡,在深色隔热胶布我修的是芯片发热,BIOS不跑,还后正常。我记得这机声卡部分还有个件爱坏有专贴自己找。2BIOS,电都上齐就是不跑,刷后就好了。3风扇出风口背面有个电容很高,做不好绝缘就会和主板架子搭铁,故障是突然掉电,可能烧IO。还有这机器斜北桥和正北桥的板子IO不通用。
关于你这个,因为是二修所以没什么思路。还是先把自己动过的仔细看吧。

网友:
我前天修到过东芝L100不跑码的,网卡微短,引起IO微短,摘了网卡芯片就跑码了,在CPU收到RST信号之后我感觉不跑码跟IO BIOS 南桥,及PCI设备都有关系.

网友:
我前天修到过东芝L100不跑码的,网卡微短,引起IO微短,摘了网卡芯片就跑码了,在CPU收到RST信号之后我感觉不跑码跟IO BIOS 南桥,及PCI设备都有关系.
引用 网友B:
网卡有点短路你是如何测量出来的?

网友:
这种机子的CPU 容易虚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