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IN5KE16CA和BEM86A的参数

楼主(2010-03-17):
今天修理了几块逆变电源板,发现击穿几个 IN5KE16CA 和BEM 86A,在百度上查了一下,得知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,主要起保护作用,但没有查到详细资料,恳请各路大侠赐教。

网友:
很抱歉,型号写错了,特此更正一下。是 1V5KE16CA和 BEM86A

网友:
只找到一个资料。

网友:
没有该元件的时候,可以直接把它去掉,他只是起保护作用的,只是在电压超过保护值时才起作用(击穿短路),如电路没有故障去掉他也照样工作,如果他被击穿了证明电路存在故障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帮忙,资料我已下载了。因为此板是发电厂设备上用的非常昂贵,所以不敢盲目卸下不用,以免造成更大故障。

网友:
楼主有机会碰到这些好事,不妨把过程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