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没有12V输出怎么办

楼主(2010-03-17):
长城的ATX电源没有12V输出怎么办,我把那爆了的电容换了也一样没12V输出,风扇不转,求求高手指点指点!!!

网友:
说的不清楚 先查300V直流电压 没有则查220V输入到整流电路 如果有300V直流电压  建议LZ还是换新的吧

网友:
有啊,滤波电容有300V,怎么办高手。

网友:
后极整流管短路  直接杀管子

网友:
如果3.3V    5V都正常 没12V  加焊12V输出整流管和电感 还不行就换整流管

网友:
高手,你说的是二次侧电路的整流管吗???可是那个整流管我测量是正常的,我这里有很多电源,有些就有3.3v和5V就没12V5A输出,那请问一下高手,如果没有3.3V和5V也没12V5A输出的请问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???

网友:
看图片,这个是fsp代工的。有可能是可调电阻接触不良

网友:
12V输出边上的那只电感你看了吗

网友:
可是内部管没发现问题啊!阻值正常啊!就是不工作

网友:
3.3和5V正常的话,沿着12V整流管输出端往后逐级量电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楼主发的是两块电源板子, 呵呵

同意 16 楼和 17楼.
如果 都没有就得查300V到整流管.

网友:
滤波电容有300V有电到,管没有坏,电源就是不工作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换一个好了。

网友:
沿着12V黄色线往回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