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RE电压低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款V星845E主板,上假负载时电压为了1.5V左右,上C1。7时核心电压只有1V,正常时应为1。75V,请问是哪儿有问题。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所有条件到位,Vcc、VID、EN这三者先确认。

网友:
先从电源管理芯片查起,再看看座子有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VID没问题,此款主板是MS6566,电源IC是L6709,查不到相关的资料。假负载的VID0--VID4为11110,输出的电压与规范一致,CPU的VID0--VID4为00100,输出应为1。75V,可实测只有1V。请问高手们有没有L6709方面的资料呀,能发一份给我那就非常感激了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3915-1-1.html
找到旧文了,有提到C1.7不能够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