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发一奇怪问题,T30开机正常,进系统黑屏

楼主(2010-03-17):
今天修到一个T30机器,真是倒霉透顶了,可谓费尽波折,但是最后也没搞好,经过是这样的,本本最早是屏暗,已检测是灯管坏了,高压没事,可是换灯管的时候,灯管线漏了一点,打铁,害我又拆了两次屏,折腾好了,一点,亮了,呵呵,刚把上盖合好,又不亮了,拆开,检查高压条又坏了,坏就坏吧,老机器了,改个高压,又OK了,合盖,我用的是漆包线连得线,有一点线漏在外面了,图省事,没关机用个小螺丝刀往里面塞了下,可是,坏了,啪,掉电了,知道完了,赶快去掉高压,在开机,走到显卡掉电,没办法,要下班了,等第二天搞吧,这倒霉的事情,折腾我一晚上没睡好,第二天早早 起床,到店里,拆机,一查,发现一个屏保险电阻烧坏了,换上,开机正常了,心想这下总该好了吧,可是怪事发生了,在DOS怎么折腾都没事,就是一进系统,屏幕就暗了,插上外显,正常啊,进CMOS选只能LCD也是不行,费了一天工夫,就这样OVER吗,求高手指点一二,不胜感谢。

网友:
还是再重头  再测一次   确定是高灯问题还是有高压条本身问题    还是主板上面送到高压上面的的二个信号没有上来   显卡有问题也会屏暗的     确定清楚再动哦

网友:
只能怀疑是显卡的问题,或者是亮度调节出了问题。
IBM的亮度调节是由toshiba控制的,你查一查,可能会判断的准一点。

网友:
屏盖开关看看吧!

网友:
你看小休眠键吧

网友:
把休眠拆了,然后再进系统看看黑的时候哪个电压没有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 我见过休眠建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IBM的机器亮度调节是H8控制吧

网友:
你在DOS下按二下休眠键试一试,看休眠后再唤醒时能否显示

网友:
多数是~`休眠键引起滴

网友:
已经查了,是开启3.3没了,已进系统,3.3就没有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跟帖,此问题已经解决,但是过了编辑时间,所以再发一句,确实是休眠键引起的,此机器休眠键易卡,大家注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