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联想移动硬盘F310 320G的插上U口没反应?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今天到联想专卖店买了一块联想F310的移动硬盘,在人家那试着好的,可拿回来插上没反应,贴听硬盘有嘎达声,但拿到邻居家的机子上好着呢?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我的电脑比他的新,我的是兼容机 插上U盘都好着呢,我的主板是 华硕M2N32-SLI Deluxe ,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不是这个板子有问题还是需要升级BISO啊????谢谢 衷心感谢!!!!!

网友:
估计你是的机箱太差,前置的供电不足,你可以插在机箱后面试试,

网友:
补充问题 ,前后都插着试了。并且一个不行找了两个插头的线也试了,还是不行 强烈郁闷中!!!感谢楼上回答!!!!

网友:
移动硬盘插在主机上的时候把耳朵贴着盒子仔细听听,如果听到的是正常的马达转动声要么是你的USB口有问题,要么是不兼容(不会吧??这个时代还会有不兼容的的产品??)
如果听到的是马达转一下就停,然后再转一下再停。。。一直这样重复的话,很明显的是你的USB口供电不足,想办法解决

网友:
你确定你的USB接口是好的吗!

网友:
还有一个情况是你的电源不够好,供电不足也会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