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短路了会有什么明显故障?

楼主(2010-03-17):
本人最近在修液晶显示器!基本上电源板跟驱动板的问题都可以带过!但有的时候碰到屏有问题!是屏有短路的那种!以前经常看以师傅修屏,换过屏后面那块电路板上面的芯片!还有换过屏叫路板上面的电容等等!我听师傅对说屏短路一类的问题的话,有时候可以在驱动板上面测量过。但是我自己没有试过!想问一下如果屏短路那检查屏供电一类的线路可以查到问题吗?怎么去查屏短路一类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