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1000白屏故障杂修啊?

楼主(2010-03-17):
前天接到一个DV1000的机器。接件白屏。,
打单留下来检测、初判断屏的问题。换了一张屏还是一样的。本来的屏拿到别的机子上点是正常的。
然后又找了一根屏线来试。故障还是一样。
主板集成显卡的板子915GM的北桥。内存换过 北桥也换过。故障依旧
就头大了。拿着板子不知道从何下手了。把屏接上测屏上电压。3.3V供电。码片电压。RGB 时钟电压全正常啊。
板子上面的屏线接品也换过。
还是一样白屏。有一点点花的感觉。但几乎就是全白的。
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啊。大侠们给教教。接下来修哪个地方啊。
小弟真的无能为力了。看着板子一脸茫然!空白
显卡

网友:
补充一下。外接正常的。能够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屏接口有几十个针脚,你都量了吗?上个图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那种北桥容易坏 先量下屏上信号线的阻值

网友:
打下LVDS阻值

网友:
对着PDF ,打所有信号线阻值吧。

网友:
显卡故障,也会引起

网友:
是集显的板子慢?
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能显示小点点么 换换屏看看

网友:
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吧
1.你外接显示正常,说明你的接口CPU 北桥都没有问题,
2.你的屏也没有问题,因为放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.
3.主要怀疑对象应放在显卡 (外接正常不能完全说明显卡没有问题)及主板显屏转接芯片...

网友:
同意十楼看法,再查一下供电,打屏信号阻值!应该有希望

网友:
加焊下显卡应该能好!

网友:
查主板电压 显示部分的!

网友:
在主板屏线接口处量电容和电阻。不行压下显卡试试。我以前遇到过的这样的问题,是主板接口处一个二极管坏了

网友:
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压显卡,难道都理解不了人家说的915Gm吗?
今天遇到在华强搞十多年的吴公,说换Io是87541或97551,我修的索尼板子也是迅二集显,换北桥仍白屏,明天换下超级IO试试。

网友:
白屏是屏没有工作之故。我们在修液晶时,如果不插屏线,就是白屏。屏上有几个信号,你应该检查一下:VDAJ 、VIN 、LCDVCC 、BLON。

网友:
是915GM的芯片 换个 新的就好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见得多了,你在插上LCD屏的情况下,测一下主板上插屏线的接口,3.3V,还有18V,电压,看有没有。我想是3.3V没有。

网友:
最好是换个全新的北桥看看

网友:
换io不行,又被忽悠了

网友:
应是915GM到屏之间的数据转换出了问题,而外接转换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