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霉的我遇到害人的A8N-E和检测卡

楼主(2010-03-17):
故事的开始是:今天接了一同行的华硕A8N-E主板,939的CPU。描述的故障是经常开不了机,开机后还经常死机。
下面是故事的经过:接手后看是单桥的NV的主板,根据经验判断是桥空焊。心想上电试一下看看吧。上电后检测卡跑码44卡住不动。用手压住桥后点复位键,检测卡的码由44--C1--00挺住不动。OSC灯也不闪。于是确定是桥空焊了。
上BGA加焊,冷却后插上检测卡测试,郁闷了,检测卡仍然是跑C1---00。心想 靠 华硕的什么破板,加焊一遍还不好。于是又上BGA重新加焊。等主板冷却后上电测试 结果是 涛声依旧。这是我就开始有点懵了。暗想这块主板不会这么邪门吧,在客户那还有亮的时间,怎么到我这我把桥都加焊了2遍还不亮呢?
静下心想了想,这个板子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?先刷了再说,上网上下了一个量产的BIOS刷上后测试,结果我就不说了大家也应该知道。
看看表时间已经40多分钟过去了,我开始就有点沉不住气了,心里暗骂华硕的什么垃圾东西,弄块破板也这么难弄。看来要转换一下思路了。

这次我找了个喇叭接到主板上又把内存条拽了下来,想看一下主板有没有检测内存的声音。上电后听到了无内存的报警声。插上内存再上电检测卡仍然显示C1--00,这时我却听到了一长两短的报警声。我的天啊,主板已经运行了啊,该不是我上次加焊是做了一次无用功吧。

上显卡测试,听到的又是无显卡的报警声,这个可能是显卡不好,(因为测试的显卡是客户送修的,我自己用来测试的显卡在机器上正用着)。另换一块,这次听到了“滴”的一声。但是显示器却无显示。这个应该还是显卡不好。又拿起一块显卡(还是客户的)这块显卡我昨天已经测试了故障是缺色,插到主板上开机,听到了却又是无显卡的报警声。

应该说我现在是有点傻了,难道是桥下有掉点????

我还真不信了,今天我还非弄好它不行。又上BGA,把桥拿下来,仔细看了一下。桥下并没有掉点。重新植珠把桥焊上。这次我把我自己的显卡拿下来测,上电后检测卡跑码还是C1--00,但是显示器却点亮。把昨天测试缺色的显卡放到我的机器上也是开机报警。

至此这块主板修好了,我却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2个小时啊,本来在第一次BGA后主板应该已经修好了,我却做了这么多的无用功。考虑一下,罪魁祸首是什么呢?检测卡????4位的啊。

只能说,朋友们啊引以为戒吧。

网友:
不是检测卡的问题,应该是主板的 ,我的跟你的板子一样 ,跑的码跟别的不一样 ,你可以搜索一下华硕主板就知道了

网友:
也碰到过一些主板跑马很乱的,但是能正常亮机。

网友:
asus的板不能搞。怕了

网友:
我买了个4位的有时候是容易不正常 双位的 还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