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000U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3-17):
华硕A6000U开机电流在O.8几到1.0几跳变,不显示,最后跳回0.8几就掉电了.因为是AMD的CPU,怀疑CPU不良,换CPU故障一样.最后把CPU风扇直接用可调电源5V供电,开机正常显示并进系统.确定是散热不良造成的.马上清洁风扇并加CPU硅胶.拷机半天一切正常.该机维修时只拆开了D壳的风扇处的一个小盖板.不用拆机就修好了.真爽.

网友:
如果我遇到这个故障,我还会先考虑硬件。看到楼主的帖子,多了一个思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