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好两个板

楼主(2010-03-17):
一片华硕P5K-E 上CPU几秒钟后掉电,测试CPU各个测试点均正常,于是拿下CPU,再次测试发现主板不在掉电,观察CPU座子发现两个针脚弯曲,用刀片拨直后上CPU还是掉电,后更换CPU座子问题解决。

一片华硕给HP代工的A7V8X-LA 测试发现诊断卡跑C3之后直接跳41,显示器不显示,一般41都是BIOS的问题,于是更换BIOS芯片,并刷新BIOS,检测卡还是41,更换I/O问题还没解决,检测卡还是41 ,更换南桥还是41,最后更换北桥,问题解决

其实我也是个菜鸟希望高手多多指教

网友:
高手都是这样练成的

yzz163 -12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测试了哪些电压呀?
这样的总结看起来就像是--不行,换座,,不行,换桥,呵呵,反正结果就是--修好了,
过程呢?大哥~

网友:
真是跑41,一切皆有可能

网友:
嘿嘿,楼主在搞地毯式轰炸哦,现在21世纪,要精确定位打击呀!

网友:
LZ技术不错,比我强多了.向你学习..

网友:
哇,第二块不是成本高嘛。

网友:
有这些设备,想不修好都难!

网友:
跑41换NB后修复
难道41代码和NB周边有关

网友:
设备好就是强大。不过第二块板收多少维修费呢?

网友:
看来楼主是个BGA高手啊,这么折腾都没有扩大故障,也时牛人了,学习,只是北桥还有走41的少见

网友:
真够奈心的呀!

网友:
我只是个菜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