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自己DIY一个BGA,但不知道买什么的温控好?

楼主(2010-03-17):
想自己DIY一个BGA,下面预热的买三块长形的发热砖加个温控搞定,上但不知道买什么的温控好?我看论坛里有很多DIY高手自己做的BGA了,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温控,在陶宝看了一下,什么温控都有,几十的,一百多的都有,真不知道买什么的好了,还有上面加热的用8205行吗,你们用的是什么

网友:
看你自己咯```像你下面预热普通温控就几十块```上下温最好用程序型温控(温度曲线的)``一般国产都要400-600``要买以秒为时间单位的````你是做二温区的吧``那就买一个上部加热温控好了`

网友(2010-04-16):
这个要看你的使用要求,反正一分钱一分货。贵一点的当会好一点,不过用不上就浪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