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不集显主板时钟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有一块杂牌845不集显的主机,上诊断卡测试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,但就是CPU的时钟为0,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不知道该怎么维修了,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.

网友:
量一下晶振是不是好的还有时钟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