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0-03-17):
清华同方显示器白屏,能进入系统,有正常的声音,在显示屏的顶部一厘米左右可以显示正常的画面,在下面的部分就全是白屏,在外接显示器连接显示的时候却显示花屏,就像没有显卡驱动似的。请教高手是哪里的故障,感谢大家

网友:
如果外接就花屏,先做显卡,再试其它有没有问题吧

网友:
屏应该是hansata的吧    那屏容易坏我这个地方都有好几块这个屏呢

网友:
呵呵 有的时候屏底座排线没插好   也能导致显示不完整

网友:
把屏线重擦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