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高压一体板上加装通用高压板,如果不把原高压板的12V ...
从高压一体板上加装通用高压板,如果不把原高压板的12V断开,有什么后果呀,

楼主(2010-03-17):
看基地上讲解,说改高压板,要把原12V和ON/OFF5V给断开,如果不断开有什么后果呀,看都说得断开,可没有一个说断开的原因 ,
随然我现在改了两个都把电源入高压板12V给断开了,但是不知道原因, 谢谢大家讲解
原因
电源

网友:
我一般不去断开,貌似也能正常工作

网友:
最好断开,如果不断开,那样12V的电流会增大的!
而导致还出现问题的

网友:
不懂我很菜,断开具体指怎么操作啊

网友:
在外接高压板的同时,,,最好是断开原高压一体板上的供电,,,因主板产生大电流的同时,,或许会出现12V电压不稳或电源控制受保护等情况,,都有可能发生...一般最好是断开,,,,接到那里也没什么用途.

网友:
断开是把原高压板的供电和on信号不用,然后接到新高压板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