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外设]
音圆点歌机专电源供应器维修实例

楼主(2010-03-17):
这次的实例因为已经检修完毕才拍照的...
所以没有前面的流程...我直接文字叙述..
这台电源供应器是使用在音圆伴唱机的...
有可能因为电压不稳造成内部零件打爆...
由于很明显的看到电容爆顶...一个电源IC晶片炸开
连下面的铜箔都爆断了...保险丝更不用说...整个炸断...
我将电源IC与爆顶的电容换新之后...再送电的同时...我人闪的很远..
就怕一送电~~就来个爆爆乐....好在送电之后...没事...
强制绿线短接可正常启动电源供应器....再来看下面的照片吧...

由于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我就再后续的动作有拍照了...

爆开的电源IC 1H0165R
我在报废的电源供应器里面找到这颗~~~就拿来换了...

爆顶的电容47UF35V

把正常的零件装上去之后~~~也顺便把爆断的线也补上一条线

以下为故障的零件

我绿线短接之后检查电压5V正常..

不过...12V怎么只剩下10.8V.....

想说该不会还有问题吧....但是我拿一台正常的光碟机接上去之后....
5V的电压比原本还低一点点...

但是...12V却来到了11.2V...

多了0.4V....
不过可以启动光碟机与硬碟就够用了....
这台小电源供应器修好....只不过是要拿来外街硬碟使用的...
能够启用3.5寸硬碟就够了

网友:
哈哈

月饼 -8 不许灌水!

网友:
哈哈,场管死的真惨啊

网友:
楼主你用的成用表是哪上型号的。

网友:
楼主拆东西也用电动工具啊,你那个是不是百得的电起子?

网友:
看楼主的口气和字体,应该是宝岛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!!
这种机器外貌是什么样子的,要是能看看就更好了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