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电显卡NV7300用mats测试后....

楼主(2010-03-18):
本来不开机的,补焊gpu后可以开,但是花屏,用mats测,显示如下,第一次用mats,还不会看,请各位同志们帮我看一下,是gpu问题还是显存问题,谢谢了

网友:
你这个好戏那个是软报错吧

网友:
应该是第一颗蕊片。

网友:
乱码了。Report文件拷到别的机子上去看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gpu重做后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