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10GLP有复位BIOS灯不亮,OSC灯常亮,DEBUG卡跑FF

楼主(2010-03-18):
昂达910GLP有复位BIOS灯不亮,OSC灯常亮,DEBUG卡跑FF.该板使用W39V040AP,已刷过,已排除CMOS电池和跳线故障.CPU复位.PG均有1.2V电压,CLK因没假负载没测,电感电压1.36V,加电不能启动,加电状态下短接复位触针时DEBUG卡上的RST灯能闪亮,CPU温度正常,加电状态下短接PW触针几秒钟后也能正常掉电(关机).但DEBUG卡上的BIOS灯一直没亮过.北桥供电正常.无从下手了,那位给提示一下!

网友:
考虑CPU和桥有没有空焊等

网友:
跑FF,一般是总线问题。
楼主要打各总线的值。

网友:
楼主.这个主板修好了吗. 我也遇见了一张与你这个一样的.

网友:
这种跑FF的而且各路电压都正常的,还真是不好修啊,无从下手啊